--------联想昭阳进系统黑屏不明显故障

楼主(2010-06-05):
------------小弟5月29日接到客户一台昭阳E42L本本,当时故障为开机屏幕闪动+跳动,更换屏后,故障消失。判定为屏故障。更客户一番讨价还叫后,更换了屏。没过三天客户拿来说黑屏了。我开机测试,发现开机显示正常,但是WINDOWS XP滚动条过后就灰屏了。当时判定为不进XP,直接做完系统之后就OK了。于是就给客户拿了回去。今天客户拿了过来,又是是上次同样的问题,我开机测试,和上次一样,进到滚动条之后,屏幕就灰了。这次我仍然重新GHOST了另外一个YLMF--XP的系统,重新装完之后,完全正常。测试3D MARK2001,一小时候,依旧正常。
--------发帖是因为心里没底,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但感觉不像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显卡的故障,做不做系统都应该复线原故障。怕客户再次返修。有遇到此类故障的同仁请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要排除系统问题 先给装个还原精灵之类的软件 看看是否 还有问题

网友:
-------------若上,这次我把整个硬盘都做掉了。重新分区装的系统。我的3D MARK2001跑了那么久都没问题,真的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你的意思是让我还原几次试试吗?

网友:
最好用安装版的系统重新安装一遍,驱动用联想官方驱动确认是否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有台HPDV2500的机子也和你的现像差不多,客户黑屏,我拆机清灰,后做系统也好了,刚晚上找电话给我说又不行了,高手们指点一下呢.

中午拿到机子了,开机就是不显示,但屏上电信号应该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虚焊了,大家给个意见呢,是换显卡芯片还是重做BGA?

网友:
换装一个显卡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