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显示器晃得问题

楼主(2010-06-05):
一台电脑P31  9600GT 三星2250显示器 画面轻微晃动(有的分辨率晃得比较厉害)换了两台其他牌子的19的显示器不晃了 把这显示器拿别的电脑上也正常 ,把9600换成 7300GT x550显卡 也能正常使用 最后没办法换了2块电源还是晃 不会是主板的问题把? 这机器还一个毛病 按开机键过1秒多点才给主板加电,几个电源都那样。

网友:
显示器晃是不是没设置好,照 你上面讲的,与电脑主板问题不大啊,其它显示器在那电脑上是可以使用的,不是可以说明电脑主板还好啊,,可能就是显示器本身设置哪里出了问题,好好在这方面研究研究

网友:
这显示器换别的电脑就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看看显卡接口有没有虚汗!

网友:
调整一下显示器的 刷新频率试试

网友:
拆下屏线再插上试一试看看吧

网友:
这有可能跟主机有关系啊,有可能是主板显卡接口VGA 信号不正常,换一个新的独立显卡试一试,如果还是会出现问题 那就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2010-07-11):
奇怪的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
你换过驱动了吗,换下驱动看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