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760GXK8MC 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6-05):
如题,查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似乎都没问题。L6711的供电芯片,这个芯片怎么没有PG信号输出,不太明白。 有个Winbond 83304D的电源管理芯片,难道是这里送PG到南桥。南桥芯片型号是:SIS964。如果哪位XD有此主板的图纸,不胜感激!

网友:
VRMPG和ATXPG不正常?

网友:
看看这个时序图吧
最后这个信号应该是通知南桥:ALLPWR_OK,意思是所有的电压都OK了,可以复位了
测一下这个信号,如果高电平,就证明PG部分正常
就查时钟部分

如果是低电平,就照着时序图一路信号一路信号往网上查
PDF论坛里有
我在传就是重复上传
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查过了,ALL_PWR_OK为1.9V,略低了点,后来发现SIS964芯片发烫,原来是它坏了。这个板经常有修,继续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