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数据,VGA接口电压

楼主(2010-06-05):
测了正常显卡(GF6200CT)的VGA接口电压。测试点是在输入三级管基级,基级与VGA接口之间有个极小阻值的电阻。

引脚     1         2         3        14             15
功能     R         G         B      HSYNC     HSYNC
电压   0.06    0.06     0.06     5.03         4.53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DATASHEET上说RGB电压为 0.7V p-p,那是指交流的峰峰值,在这里测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
测试RGB的时候测对地二极体值就可以了,HS VS要测二极体值和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测试点不应该是输入管基极,应该是输出管集电极。只是描述错误,数据是没错的。

TO 乐天:什么是二极体值?

网友:
哦,有点明白了,是不是打到二极管档测的值?

网友:
是的,把对地电阻拆掉就可以了,然后再断定哪边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