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问题

楼主(2010-06-05):
HP NC6000开始为加电掉电,后加焊1987供电芯片重复开机掉电,小弟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步查过来

网友:
换个新的MAX1987 可能你没有加焊好

网友:
开机到什么时候掉电,?测试各部分的供电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