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p开机亮一下暗屏

楼主(2010-06-05):
w2242sp开机亮一下暗屏,板上没有明显有损坏的元件,在线求救

网友:
还是老话,用外置灯管套一下,不行再发帖子,注意22寸屏最好用22寸灯管,用19寸或19寸以下还是会保护的

网友:
灯管坏了,换灯管吧

网友:
4根灯管全坏了?

网友:
高压板没问题,那灯管坏的可能就大了

网友:
坏灯管百之90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高压板

网友:
对不起,刚才没写完。高压板坏的 多,尤其是APM4052D或者APM4048,高压变压器输出绕组也容易开路或阻值变大

网友:
应该先接侧,是灯管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2010-07-08):
刚接到一例,高压板的事,这种显示器高压板供电是22V,由于没有可以代用的配件,直接改的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正在试机。

网友:
楼主试了没有呀,试过了发出来

网友:
楼主试了吗,试了以后发出来,看一下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