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主板IDE,PCI无复位电压,主板能正常点亮

楼主(2010-06-05):
华硕P4主板IDE,PCI无复位电压,主板能正常点亮,请教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无复位能点亮?
看一下复位针有没有断路

网友:
同LS一样疑惑
RST不正常板子怎么能点亮
估计LZ说的是能够上电吧
如果是能够触发上电,没有复位
首先检查的就是全板供电,PG信号
然后是时钟

网友:
确实能点亮,AGP有3。2V复位电压,短接RES针可以拉低。

现在问题是IED接口不能用,找不到硬盘,IDE 1脚电压为0V  PCI 15脚为0V

网友:
看来这也是大家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断线?

网友:
楼主你那跟一下IDE和PCI的复位是接到哪个元件,一般是接到门电路或是南桥,如有门电路就检查门电路及相关电路,如直接接南桥就查南桥及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