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外接CRT无显,已解决

楼主(2010-06-05):
机型:LENOVO T60

故障:外接投影、CRT、等无信号输出

过程:今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T60,为外接无显、屏幕正常听客户讲此机进过水后自行处理过然后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做演示时发现VGA接口无输出。拆开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的进水后腐蚀的地方.看来还是VGA接口电路方面的问题.首先在确定了VGA接口无任何问题的前题下开始对其几组信号做测量首先三基色的电压是正常的为0。27左右

其次测量了一下VGA的供电电压:为5V 也是正常的

最好测量了一下“行、场”频两个信号的电压,发现都是4。7V。但我个人感觉不对,还是找了一块R60E主板对照量了一下,发现电压有差别)(分别为4。3 、4。7)所以应该是这两个信号的输出有问题

于是先断开电,再量了一下T60的行、场信号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102  ,马上回头去量了一下R60E的对地阻值为220。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从图纸上看这两个信号归U38负责。测量了U38的工作电压后最后还是决定先换个U38。从T61板子取了一个U38然后装上去。开机后VGA外接正常了

网友:
  如果祭出示波器 量场 行的波形 看得更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个半路出家改修笔记本的,没经过正规的学习、所以电子设备方面只会用万用表来修、示波器这好宝见想用但不会用、所以就一直没添这设备。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个半路出家改修笔记本的,没经过正规的学习 我也是 呵呵 我接触笔记本 才一年

网友:
好贴哈,,,楼主慊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