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显示暗屏

楼主(2010-06-05):
客户拿个板子过来,说是暗屏,说是他一客户买他板子,自己修过,开始是暗屏,后来飞线后白屏啦,我量了下确实有个管子烧掉啦,换了,还不不显示,屏上什么都没有,郁闷啦,我也飞个线过去白屏,头大啦,后来拿个好板量了下电压,发现到显示的时候有个检测信号没起来,我想会不会是BIOS资料问题,刷个亮啦..............针对那些屏不亮喜欢飞线的哥们说下,IBM飞线到屏上不可能会好的..............

网友:
SL400暗屏是通病,在屏线连接主板的地方有个保险和电容都坏了《量高压板上主供电对地就80%是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是说暗屏刷BIOS亮了,我有点不大相信呀,暗屏头一次听你说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屏暗测高压条接口三组电压12V、5V、3.3V,及休眠开关

网友:
这个机器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和旁边的电容容易坏的。

网友:
我怎么换了美好,反而成lcd不显 了

网友:
不是暗屏刷好的
是不显示啊
客户说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