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管脚英文解释

楼主(2010-06-05):
大家好   那个IO芯片 那么多管脚   那么多英文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其他芯片也是 那英文都不知道啥意思  英语没学好     呵呵 那位老师傅 可以教一下那管脚英文集体指的是什么含义  或者推荐个中文解释的芯片  网站也好      谢谢你们了

网友:
下载相应的PDF,绝大多数芯片的PDF上有引脚含义的解释,英文的,自己想办法看。

网友:
  不懂就查谷歌 想当年我学习的时候不懂 还是花几十块买了本科技英汉词典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555555555555,我也看不懂,我也会好好和你们学习的,谢谢所有在基地上的人。

网友:
回复 4# win7 的帖子[/b买什么书啊    可以告诉我书名吗   我现在急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缩写也是英语啊 现在百度谷歌这么方便 我现在的知识也是从网络上来的

网友:
貌似买词典不可以啊  那里面是字都是缩写的啊
引用 网友A:

是缩写不假,但是绝大多数芯片的PDF里都有对引脚的缩写代表的功能和要求做了详细的文字解释,这个时候词典可以派上用处了吧!!!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
pdf在这个网站搜,都是英文的,可以用在线翻译什么的,看个大概自己猜意思就行了

网友:
英语不好  用用这个  不错的翻译软件
Babylon是一款相当优秀的免费翻译软件,支持的语言有:中文、西班牙文、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兰文、希伯来文,使用者只要用鼠标右键点选任何英文字或词,就能找出字义、同义字以及进一步了解该字词的相关词语。
地址  点复制 到迅雷 新建 就可以thunder://QUFodHRwOi8vNjEuMTYzLjkyLjE2Nzo4Mi9kb3duL0JhYnlsb244X3NldHVwMS56aXBaWg==

网友:
  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许需要终生学习 你们看张老 活到老 学到老 到现在还在学习不辍

网友:
找到PDF文件中的 脚位功能定义的 页面。然后慢慢翻译吧

网友:
其实这些引脚不一定要每个都认识吧,要查的话上面5V 12V 3V供电还有待机电压供电认识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