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

楼主(2010-06-05):
v2000的无线开关的那个接头太难拔了,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拆这些主板上的小接头啊··我都拆断一个了 ·····那个大师能教教我啊,谢谢了!!!
主板

网友:
有什么小诀窍吗???谢谢了···

网友:
买点12pin的连线备用就可以了,坏了换不就得了吗

网友(2010-09-03):
。。。你个问题你也问?? 小角度用力一搞就下来了 这还要技巧?

网友:
刀子拨两边的脚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04):
拆装机的功夫,多练!多练!

网友:
这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