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A GXS能代换IT8712F-A IXS吗?

楼主(2010-06-05):
如题,手头没有IT8712F-A IXS了,在线等,谢谢!

网友:
没人理?不管了,直接换了,有结果后告诉大家,开工!

网友:
代换失败,换后能开机,跑到FF,但是复位不能用,硬盘不能用(插数据线就不转)
版主删帖吧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一定要后面字母相同才能代换

网友:
看来是的,现在的集成电路,很智能的,一个型号,也有很多不同的接法,管脚不一样了啊!

网友:
这是版本不同,不能代换的,ITE的接口芯片都有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