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10-06-05):
我有块顶星主板775针的,假负载量出来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诊断卡还是显示00,为何原因,CPU好的,其它机子上试过的,量南桥边上电阴3.3V,量北桥边上的场管供电1.5V,内存供电也正常,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你就用手压压北桥和CPU坐试试看,供电都正常可能会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新手的话,是精英的板子吗?你接显示器看下,看下CPU座里的针,最好上个带灯假负载看下

网友:
各位我压过北桥和CPU座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有可能北桥空焊了

网友:
用带灯测一下 打下阻值

网友:
内存 CPU  显卡 阻值都打下 最后再确定桥空焊

网友:
桥空焊的肯能性大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有带灯座先看看是否为U座问题,775的座有不少虚焊的。
在动座或是桥之前,先把BIOS刷一下

网友:
可以上CPU假负载量一下数据线地址线通不通才好判断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涮BIOS在先不行做桥查总线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先放个电,拿橡皮擦下CPU 的下面的触电,(一般都很脏),或者换个CPU (涉及到兼容问题,楼主也说清 ,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上的是什么U),然后在刷下BIOS ,如果以上还解决不了,可以试着加焊桥了

网友:
排除兼容性问题,有条件最好用示波器打下波形,怀疑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