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玩耍,与见以下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试过并解决?

楼主(2010-06-05):
我的u盘原来是4G的,我看上面还有一个颗粒空位,我就找了一个4G的颗粒装了上去,但还是只认到4G,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
  u盘也有bios的 u盘的bios和所有的bios一样 都不支持即插即用的

网友:
那该杂办呀。

网友:
类似升级BIOS,找一个8G的文件刷一下。

网友:
U盘的那个BIOS芯片的内容没有改变,所以不会认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