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3没反应

楼主(2010-06-05):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样的现象呢?检查了一下好像是电源ic坏了型号是LD7552BN.X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这个型号的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的,LD7522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大家知道的帮一下····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论坛里有啊,查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里有说用SG6841SZ,把4脚对地的电阻从100K改成24K!不用改可以吗

网友:
大家知道的帮帮忙啊····

网友:
大虾们出来···

网友:
查一下资料呀  我的经验是 不能直接代换的 最好用原型号代换 才能保证维修质量

网友:
6841可以带

网友:
没有代换的经验,都是从广东买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