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灯管能用普通灯管代换吗?

楼主(2010-06-05):
今天修一台WESCOM A170W1显示器,经检查为灯管不良,需要换灯管, 屏是A170E1-T3,拆开屏发现是U型灯管,手上只有普通的灯管,不知道能不能用普通灯管代换?论坛中如有代换成功的朋友,请说一下是串联还是并联?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代换不了,,这灯管特殊

网友:
u型灯管用普通灯管不好代换,屏幕上会形成阴阳画面,背面还会严重漏光;况且现在U型灯管不贵,各个淘宝网都要卖。

网友:
这种应该是奇美的屏吧,我试过没用的。

网友:
u型的灯管,是不是亮半边,另半边不太亮?

网友:
可以吗 这个我也想知道 呵呵 麻烦有知道的或代换成功的 告诉下 啊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提过,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有点困难,起码背光板和高压板就不一样。和普通的不通用。其他一样。要改的话手上有打破的普通屏直接换前面的晶体板,再把高压板换成普通屏用的就可以,直接用U灯高压的话可能会亮一下就灭。因为结构不一样保护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
记得论坛曾经有牛人把两根普通灯管串联接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