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本本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05):
有斜的条纹,显示很暗,单灯管(测试OK),外接显示器OK。肯定是屏的问题,有谁见过?应该是什么原因?
window

网友:
我刚好也今天遇到一台也是跟楼上一样的问题,这种是屏的问题,好像是19寸宽屏的才会这样。

网友:
楼主换过屏线没有?如果换过屏线的话,方便的话可以用通用板点下屏看看,再确定故障~

网友:
对,先换屏线。。。。不行就话就是屏电路

网友:
看看屏接口的针脚是否有氧化物

网友:
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