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寨上网本,开机用一会自动掉电

楼主(2010-06-05):
山寨就是山寨,这个本子的故障时这样的,机器本身能点亮,客户送机器过来修的时候,客户说他要装个系统,谈好价格,我就开始装了,但是系统要安装完后,机器就掉电,我用手感觉了一下本本的温度,很烫,我以为是本本的风扇坏了,就跟客户说机器有问题,,拆开检查风扇是好的,只是散热片很烫手,也是加了个散热的铜管在上面,温度是过去了,但是用不了多久还是掉电。  求解?

网友:
如果能找到BIOS,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 看看温度具体是多少 如果真是温度的问题 就处理一下风道 如果还是不行 可能是cpu空焊

网友:
很明显是温度问题  换个CPU实施  小点的

网友:
该是装系统CPU发热太大,空焊了。加焊下再说,上网本CPU易空焊

网友:
山寨本就是容易出问题先测一下温度是多少看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监测CPU温度,散热处理过不行,再换CPU试试,换CPU不行,那只能加焊一下CPU座,再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
那我试试看CPU吧,板载的,只有焊

网友:
楼主你先看好了是CPU热还是其他的芯片热,不要贸然动手。

网友:
呵呵,山寨机用的系统是简洁版的,程序多了就麻烦

网友:
VIA的那种大北桥发热是很厉害的,很容易造成CPU和北桥出现故障的

网友:
大概是cpu空焊了吧

网友:
CPU空焊的多,加焊CPU试一下。不行再吧风扇改长转。

网友:
上网本。 CPU虚焊通病   加焊CPU

网友:
cpu
空焊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