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另类改线路

楼主(2010-06-05):
从客户单位出来,帐没收到,人家不要的破烂倒是送了我几个(帮人家清理破烂的),国字号单位就是不同,外观好好的显示器就报废了,虽然小了点15寸的,好歹还是 “刘罗锅”牌子的。
    带回铺子通电试机,没动静,指示灯不亮,拆开看电源板烧到一塌糊涂,集成块变成几块,看不见型号,电阻看不见色环,基本是没有图纸没有参照板修不好的那种,换我手头现成的板子,也没一个尺寸合适的,本着能省就省的想法,决定直接改线路,把板子上电源部分去掉,就留下高压部分,电源直接从主机电源上取电。

     过程:清理掉板上电源部分原件,留下220V电源插座(拔掉接地线插针后扩孔)和驱动板的插座,找到12V 、5V 、地线位置,焊上三芯电缆,电缆另一头穿过220V电源插座,然后接到D型电源扩展线再接到主机的12V和5V 线上,连上驱动板,接好灯线,开机,OK.

一个显示器就这么弄好了,总计就用了1.5米三芯电缆,一个D型电源扩展线,焊锡若干,热缩管几厘米。卖不出去了,自己留着用倒是不错。

PS:
楼下有朋友对此有不同看法,请大家都来说说,这样做除了电源连接不方便,其他有什么地方不妥?
联想也出过显示器从电源取12V的机型,我这么无非就是多接了个5V 出来,在是优质电源的情况下,人家联想都不怕,我怕什么。

网友:
千万别学他,没吃过苦头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本身就跟接个适配器一样,有什么不妥?

网友:
这种改法恐怕得有个好点的电源才能保证负载的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