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菜单调整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0-06-05):
本人朋友有台emachines的15寸液晶显示器,之前一直正常使用,放置过一段时间后,机器出现开机就很暗,感觉像亮度调整到最低的情况,同时机子的所有按键无法使用,完全没反应,同时菜单弹出来,无法去除。偶尔开机能正常使用一会,但是按键还是无用,亮度还是很低,然后没多久,菜单列表又出来了,故障依旧。
请问这样的故障,大概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  吧

网友:
首先按键不能正常使用的话,驱动板一定有原因的,你说的屏好暗,是一直都暗还是偶尔的暗一下呢,如果、是偶尔暗一下的话,灯管和高压板上或许也有可能 的哦

网友:
还是按键漏电

网友:
是一直都很暗,我感觉就像是亮度调到最低的样子。   至于按键漏电,这个我倒不懂,但是我拆开来把按键板的接线也拆了,菜单界面还是一直都在的,断电再开也如此

网友:
更换按键吧,这种是属于点型的按键漏电引起的驱动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