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针的电源 辅助电源是25V

楼主(2010-06-05):
今天接手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电源是22针,紫色线是25V 4.5A,白色线也是25V 2.5A,用的是339和393芯片。故障是短接绿 黑线电源启动,测量各路电压正常,但输出功率明显不足,12V  5V  3.3V各路分别加3A的假负载就停机了,换过两只大电容和各路滤波小电容以及339芯片,故障仍没有排除,望各路大侠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部分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换过??

网友:
确定是输出25V,这电源可能是服务器上的特殊电源吧,,这个维修费用可以高一些,用户必须要修上,其它方法也不好找这样的电源

网友:
今天把输出整流二极管换一下试试看,输出功率不足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有些时候不知从哪里下手,盲目的换来换去也没解决问题,如何 区分 判断是哪一部分出现问题,请大侠指招。

网友:
拍这么多图片并没大用, 何况还重复了  .   花时间跟下线路 , 说不定已修好了

网友:
可能跟大电容也有关系的,主要这个电源可能要有全负载才行吧?

网友:
谢谢 迷城中锋的提醒,你说的很有可能是对的。因为电压全部都正常,就是分别给各路加假负载时就停机。我告诉客户拿回去自己先试试看不行再拿回来,结果再没有回来找我,很有可能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