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的问题

楼主(2010-06-05):
这几天修一个华硕F3T修到头都大了,接机的时候机子是给人搞过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开机白屏,拆下来后就没显示了,看一下电流,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显卡,由于手头没有7300的显卡,就用7400的代了,换好后开机,电流都正常,而且看到前面有三个灯闪了一下,也听到有出现LOGO时的那声响声,但就是屏幕没显,外接也没有。以为是显卡的问题,于是换上了一个7300的显卡,还是一样的问题。仔细看了显卡周围的元件,也没有发现有问题,只是北桥很烫,而且北桥也是给人加焊过的,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没有可以是北桥坏了呢?盼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北桥的问题手里有台同样的机器一开始换显卡显示正常了但是掉电后来发现北桥特别烫,电流也一点一点的向上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北桥.

网友:
如果是ANVDIA的北桥,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机器像你说的这样,一般都是北桥虚焊,从新植株就会OK的

网友:
先别动显卡,就是北桥的问题,修过好几台了,这个机型散热设计缺陷

网友:
从新植珠看一下得不得

网友:
换了北桥故障依旧,郁闷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破板 一般都要做2个桥的  显卡和北桥都要做 ,不过 一般做完任何一个都会显示的,如果不显示  挨个查显卡的供电,然后打一下PCI-E 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