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到26!!!!!

楼主(2010-06-05):
请问大家 桥供电的MOS管 D极3.3V G极 10V   S极 0.2  开机 不跑码  南桥发烫

换了个MOS 管 D极 3.3V G 4.08V  S极 1.55V  跑码 到26 过不去
MOS的G极 连接LM358的一个脚,  然后怎么查啊?

网友:
26 过不去查显卡

网友:
到了26了。一般的板子都该亮机了。
检查下显卡,给CMOS放电。
或者重新写BIOS。

网友:
跑到2B不显示应该重点在显卡上了,MOS管1.5V电压已经出来了,不用再检查LM358了。

网友:
这个MOS的1.5V 出来了 就说明显卡供电正常了吗 显卡是好的啊

网友:
什么板??技嘉的刷BIOS 80%可以搞定。。。

网友:
26一般就应当是显示了,不行看看显卡吧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是集成的可以检查一下电路啊

网友:
重点是显卡部分好好查查

网友:
你装个散热片上去 可能是南桥太烫 导致到那就死机

网友:
一般用主板诊断卡的都知道读到26屏幕就显示了,说明电脑的硬件没有问题了 ,但是偏偏有的读到了26屏幕还是不显示。
原因一,内存坏了或氧化,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嚓嚓,然后再试试,不行就换内存,或者就是内存和主板不兼容
原因二,就是显卡坏了,这种现象最好,要是读到26不显示的话,第一印象就想到显卡有问题了

但是有时候还有别的问题的出现,遇到这种情况以上几种方法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
修过跑26不显示的杂牌865主板!手摸南桥发热好大。干掉网卡一路跑马FF OK搞定!

网友:
MOS 管 D极 3.3V G 4.08V  S极 1.55V   正常吗 清BIOS了 无效  没工具刷BIOS  换完这个MOS管后南桥没那么烫了

网友:
这个板不是集显 要上独立的显卡

网友:
你换完MSO管,南桥不发烫,说明那个MOS管是给显卡供电的VDDQ供电管。
这种情况下,取出CMOS电池,跳CMOS跳线。清空CMOS,还能否解决。能跑到26说明内存已过,挡显卡或北桥。对了,你有没有上显卡,如有上显卡,也可先刷新下BIOS程序,看能否解决。最后再打一AGP到北桥的数据、地址复合线。确定是不是北桥引起不良

网友:
BIOS清空了 ,没作用, 上了显卡和不上都跑到26不动了,显示器不亮 手头没工具刷BIOS
用什么工具 或在哪 大AGP到北桥的数据、地址复合线啊

网友:
找有编程器的朋友刷个BIOS试试,其它数据可以参照打植卡。

网友:
其实这样的故障你已经修好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金手指氧化了,你最好清理下插槽,跳下comes跳线,清下电池等等,,最后考虑bios

网友:
26查下显卡,,,集成的就是北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行场和三基色。。三基色阻值不相差3噢

网友:
楼主报下主板是什么牌子的,有个方法可以试试,主板插个啦叭看没有自检过的声音。

网友:
遇到过一845板子,键盘和鼠标插反了,跑到26不过,后来费了好大劲才发现是接口搞反了,换过来就过了.

网友:
你插上个小喇叭  看他报警吗

网友:
要是不过显卡 应该报警的

网友:
桥 BIOS   BIOS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你的主板是集显的吧!!    测一下USB对地值,看是否短路! 然后可以试着清CMOS 刷BIOS 拆网卡等板载设备!!!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26说明主板与内存都没问题,查查显卡吧

网友:
插上好显卡 也是不显示 清CMOS    刷BIOS 拆网卡  丛植北桥

网友:
清理显卡插槽 插金手指 压桥看能亮不 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