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下修改SPD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6-05):
用UltraEdit打开SPD文件(thp后缀),内容是图中的样子。不知道怎么修改了,跟以前的不一样,高手能告知这是怎么回事么?谢谢!

网友:
换个工具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我用WINHEX打开,也是这样。很有规律的编码

网友:
就用spdtool改方便啊。

网友:
SPDTOOLp这个不能打开bin文件。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改的。

网友:
SPDTOOLp这个不能打开bin文件。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改的。

后缀bin改成SPD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