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05):
我的磐正8NPAI主板开不了机啊,是哪部分出问题呢,一打开电源开关(不是短接主板开关针),电源风扇转动了一下,就开不了机了,这是开机电路问题还是主板漏电的源因呢。

网友:
应该是有主板有地方短路了你量一下看

网友:
电源保护,或主板短路。

网友:
打一个ATX座各供电对地阻值,不插4口CPU供电是否能通电?如果不插4口CPU供电就可以加电,重点查一下供电上下管,供电IC。换CPU试一下。量PCI A14对地阻值,待机时电压是否正常?CMOS跳线是否跳得正确。晶振两脚之间是否有压差,条件如果允许,可以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一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且转一下马上停,如果你再短接开关针,还能复现上述故障,我个人觉得,开机电路可能没有问题,问题是哪个一供电有短路,ATX电源保护了。IO坏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不插cpu4口也是这样,主板开机针有5V,cmos也有3v,晶振两脚也有1.4和1.3左右,问题是一插上电源,电源的风扇转动了一下,再短接主板开关针,都没反应了。

我想把这块板自己搞定,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
没反应的时候,开关针上的电压还有吗?打PCI A14的对地阻值了吗?
插上电源,南桥是否有发热?
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短路,打对地阻值也是找短路的方法。
所有操作之前,一定要确定电源是好的,可以先换一下。

个人分析原因:插上电源风扇转动一下,根据这种现像,基本排除开机电路中三极管的故障,如果要是开关针到IO/南桥的三极管坏,可能会导致自动上电断电,但这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在三到四秒左右。转一下的时间可能就一秒左右,所以认为电路中存在短路,导致电源保护。查的对相可重点放在IO与南桥上。如果是打雷以后出现的故障,就先把网卡下了。

网友:
主板是nf的单芯片,开关针有5V电压正常,查了1117也有3.3V进北桥,北桥芯片没发热啊。问题是开么一打开电源开关,电源风扇就动了下呢?再短接主板开关针,又没反应。我就想不明了。不是雷打的,这板原先好的,后来开机无显示,被我整了下,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帮帮忙啊

网友:
用电吹风吹独桥,再插电试下。。

网友:
桥空的可能很大
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很多板都会插电风扇自动转下的这个应该是正常现在,至少不开机应该是I/O或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测试一下12v短路么,如果短路把4接口拔下来试一试,如果能上电,故障为短路。coms跳线正常么!!

网友:
拔掉12V电源如果还是同故障,加焊桥(加焊不好就会彻底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场管短路会有这样像现吗?要是CPU场管问题,我应该怎么测好,难到要把场管一个个拆下来测?

网友:
正常现象,板的问题

网友:
12V短路面大,此板桥坏也多

网友:
哈哈,今天把cpu的六个场管都拆下来测,结果有个Q1被击穿了,换了个,再焊上去,结果主板可以触发了,当时心情好高兴啊,但是cpu没热量啊,是不是cpu没供电啊?但是我测了Q1的G极经过电感都有电压啊,1.1V左右的,三相供电的电感都有1.1V,但为什么cpu还不工作呢?

网友:
你看看cpu周围的电感,我遇到过一次845的杂牌主板,Q1短路,换掉也还是一样短路,而且很烫手,后来换了电感就正常了。LZ可以试试啊

网友:
cpu有核芯电压,但cpu没热量,插了诊断卡看了下,复位灯不亮,那请问这个板该怎么修呢,磐正8nai的,请各位师傅帮忙啊。
还有我想问下,要是cpu的其中一个场管坏了,可不可以不用一个个拆下来测,在主板上测就可以测得出的办法呢,一个个拆下来测,好麻烦啊。。

网友:
各位老大发发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