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1909WB 换驱动板后黑屏

楼主(2010-06-05):
    接一台DELL S1909WB液晶 拆开后只有两只灯管接口,而且屏很薄,我猜应该是LED背光的(之前没有见过LED屏),通电指示灯常亮不受控制且黑屏无背光,拆机检测发现驱动板3.3V对地短路,最后锁定应该是主控芯片损坏,本想买块主控芯片换上的,但怕再出别的故障,直接在淘宝上买了块同型号驱动板,想一部到位。
    但换上新买的驱动板后,指示灯亮,开关能受控制,也有背光了,但还是黑屏。我把屏线拨下后白屏,又用另一台DELL液晶的驱动板接这台机的高压电源板和屏有背光有图像了,一切正常,证明高压电源板应该没问题,情疑驱动板问题,于是又发了一块驱动板,可发回来安装上一试和上一次发的驱动板故障一模一样。问了淘宝商家,对方非常确定驱动板上机测试过没问题才发货的。
    现在我对这个故障真的很迷惑,肯请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兄弟们指点谜津!

网友:
这板与你这屏不对应,,,

网友:
你让他确定他点的也是你目前的这屏才行,,同型号机器,有时屏型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2楼,发的2块驱动板与原驱动板都是一模一样的 淘宝商家说都是从DELL S1909WB上拆机的
   屏和高压电源板都没问题,屏线也用表量过没有断线的,难道我真的倒霉到2块驱动板都是有问题的? 那淘宝商家...

网友:
机子型号对,但是屏型号不对,所以就是这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3楼,多谢提醒,等淘宝商家上线,我应该问问他
    但用同样型号,同样接口定义驱动板的显示器,按说它们的屏也应该是通用的吧?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你可以把买来的驱动板放到另一台显示器试试

网友:
可能驱动不对

网友:
同一型号的显示器,会有不同板号的高压板,驱动板,屏,最好是看板号。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吧~重写程序看看

网友:
是不是新板的程序有问题呢?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程序不对,按照屏的琙刷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
屏型号要一样,这个不像通用板,品牌机的最好是屏也要一样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该台显示器已修好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也怀疑是发来的驱动板与我这屏不符。商家一直不上线,联系上不,也不知他是用什么屏点的板子。我一是没有数据,二是编程器也不支持。最后没办法 只好冒着买来的驱动板失去质保的风险,把原驱动板的BIOS块换到了买来的板上,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看来真的是我这屏与商家试机的屏型号不一样了,大家以后修品牌机换驱动板时可要注意了!

网友:
DELL的屏都带码片的,码片不对,当然不能用的。换回原来的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是怎么刷写码片的?
看来以后买DELL驱动板应该把码片也带来哦,不过拆机的驱动板好像很难找到原屏的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