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0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6-05):
开机显一下就灭,能看到图像,确定在高压板和灯管处,拆开测试灯管正常,高压板是5V供电正常。IC是OZ965R  不知道这个IC那个脚能去除保护。谁知道怎么修啊,高手指点,

网友:
亮一下灭基本上是高压的问题.建议楼主改个高压试下.

网友:
高压条基本没有什么维修价值,换通用高压条吧

网友:
量高压板三组电压5V、3V、12V,再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换个高压线圈看看,8081的机器屏暗基本都是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