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通病给大家说下,老师傅绕道。新手可看哦!

楼主(2010-06-05):
最近遇到几个同样的问题SL400 500屏暗的问题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在主板在上角。CPU风扇上面一点。屏线座下面点有个电容和一个保险同时坏掉了。换掉OK。
还 有个就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同时不能充电的故障,也在同样位置,不过要翻个面来看了,呵,有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也是老爱短路,换掉也OK,本想发图片的,这改板了,空间上传不了图片,下次弄上了把图片发来给大家看看,老师傅见笑了,新手们可少了很多检测的步骤哦。

网友(点评):
左屏轴爱坏,应该也算一个吧,谢谢楼主分享如此宝贵的经验。

网友:
之前有修一台暗屏的,最后查得是主板上问题,坏了保险。电容,当时是走了一些弯路,但一般这种问题,都会习惯性的拆上半部份检测

网友:
之前碰到过T4的机器暗屏好像也是一个保险烧了,SL400的机器还没有修到过啊。。。不过楼主的帖子分享经验不错啊。。。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不厚道哦,不发图也就算了,起码告诉一下板子上的标示吧。不过还是说声谢谢

网友:
SL系列的机器大部分都在保修期,楼主都能修到,可见是高手

网友:
都说传不上图片拉。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
奇怪了。。下次行了给添加上图片。

网友:
屏暗的碰到过, 不充电的下次碰见就有把握了。谢谢Lz.

网友:
遇到过LZ说的暗屏一例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心想见过这贴,好搞,报价260,把客吓跑了。

网友:
修过二台,这种机电容特别差

网友:
液晶屏闪屏遇到过吧,

网友:
学习了,上次见到这样的故障还以为是屏坏了。。。LED的无从下手呀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经验。对于实际维修中很有帮助。 顶一下。。!!!

网友:
回复 1# 诚实-维修 的帖子谢谢分想,目前还没修到SL400

网友:
遇到不少,屏暗的,都是保险坏,还有左轴爱坏,前段时间还缺货呢,现在也劳贵了,

网友:
多谢楼主,今天碰到一个暗屏的。本以为高压板的故障,谁知一侧供电和地短路了。在没修之前多亏上论坛找了一下SL400的帖子,没想到会这样!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暗屏我也遇到了,,呵呵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台,查了好久才修好。原来是通病.

网友:
诚实-维修
的帖子
谢谢分想,目前还没修到SL400

网友:
修了好几个了都是屏暗

网友:
多谢LZ分享维修经验!
以后遇到这个的情况就不会走错方向了!

网友:
这些机子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啊·
以后遇到了可以体验下··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不过还没修道过SL400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 今天遇到跟你说的一样的问题屏暗啊 呵呵呵呵 一样的答案 修好了 谢谢

网友:
哈哈。 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屏暗应该还有保,屏轴坏了,不能保了,所以屏轴坏了修了N台,屏暗一台都没有碰过。

网友:
都是19V供电的滤波电容坏,在屏线口那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把图带上就更好了

网友:
多谢,收藏了,备用

网友:
没修过此机,学习楼主经验,希望楼主最好可以有个图片参考下。

网友:
我也收藏了 目前还没修过那么好的机器呢 也不知道那机器都拿到哪去修了

网友(2010-07-18):
这机器的屏轴也容易坏的

网友:
屏幕遇到过 就是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屏暗已经遇到过了,换了保险和电容!

网友:
支持下 前几天 遇到个 sl400的 usb不能用 查来是个 8脚的 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简单明了实用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应该加图

网友:
看过 了。。拿分走人。。

网友:
今天也修一台SL500 屏暗,,把电容拆拆掉。。换了个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没有换电容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受益匪浅啊。。。。进军高手行列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刚碰上暗屏,可以参考下。明天再拆机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目前没还碰到过SL400的机子哦 是不是 楼主那里的消费档次高些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