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2故障导致上CPU通电保护

楼主(2010-06-05):
今天接到同事一古老机器,AMD 2300  462的主板。说不能开机。首先,故障重现,接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挺掉。很明显,有短路保护了。测得8脚电源电压为0,电源保护了,主板有严重短路!。拆机单独用主板触发,可以上电,CPU供电对地23,上CPU后,对地为4.5,估计有东西坏了,和CPU核心供电有关的就是电源管理IC,上下管。用风枪拆掉电源IC和驱动IC,发现9602下面黑乎乎的,像烧过的痕迹。不管那么多,先换掉再说。换掉以后再测,下管D极对地值还是4.5,没有任何变化,奇怪了!!!...不管他,反正换过了,先上电看看,不上CPU触发,可以上电。于是上CPU上电,嘿,好家伙,居然跑起来了C1,因为没插内存。最后上内存,键盘,接显示器,通电触发,一路小跑通过,至此故障排除。最后还是有一点没搞明白,为啥核心供电对地值那么低。

网友:
RT9602肯坏!修过科脑845主板测对地阻值都没有异常。老烧上管。换多大功率都不行!结果换了RT9602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上电测量一下它是电压更好,那不更准点吗?我一般修板子都是测量电压的。

网友:
上CPU对地阻值4.5是很正常的。

网友:
上CPU对地值因为修的东西都在845系列,所以拿到老机也没摸过,能肯定的一点就是电路中一定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对地值这么小的还是第一次。AMD的修的少

网友:
微短吧!再查一下周围元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