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65开不机

楼主(2010-06-05):
SONY MBX-165开不机,未按开关电流0.02A正常,3V、5V正常,装上CPU按开关后,电流跳1.1A又跳变到0.01A,又自动跳到1.1A,其中所有电压都有出来,也是跟着电流跳变有、无,CPU复位也一样,不知什么问题
cpu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FF了是最常见的不开机的一种代码很多都是总线出问题了,先量角座再量桥的供电和IO芯片

网友:
电压有测量 pwrok不一定出来 ec就认为电压没有测量而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