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主板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6-05):
七彩虹 915主板。故障现象:用GHOST可以做系统,但做完系统重启后 显示Verifying DMI pool data  之后黑屏  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光标在闪!!!就是不能进系统!!!!求助 各位 高手指点一下!!!
换过N条数据线  换过N块硬盘!!现在手里有两块这样的板子 都是七彩虹  一块915  一块945  故障相同!!!实在不知道咋整了 求助!!!!

网友:
你换个不同版本的光盘重新做一下,,

网友:
换根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系统终于做进去了!但是搞不明白的是  我用DISKGEN做分区 就出现那种情况!用GHOST光盘自带的自动分区 就可以做进去系统!!!这是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上一次的板子好像也是七彩虹的 !!!!

网友:
因为你的分区引导出错,请在光盘DOS下使用修复引导命令:fdisk /mbr

网友:
可以换一个硬试一下盘模式或是用安装盘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