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8L开机出logo后掉电

楼主(2010-06-05):
最初故障:开机3、 4秒钟掉电。询问得知十天前进过水。

开壳目测全板:看到两处有明显进水痕迹(键盘插座处、PU11:ISL6260 处)特别是PU11处长很厚一层霉,两处清洗干净,用放大镜看时发现PU11  18脚锈断,于是飞线到附近的PC176 PC270端 。

试机(装不装光驱硬盘都一样):开机出DELL logo大概2分钟后掉电,CPU供电+VCC_CORE PL31处1。02v      +GPU_COREP  PL46处1.167V。PL46对地电阻:5Ω.不知正常否?

请高手指点下 下一步该查何处?(该机图纸和D630一样)

网友:
  gpucore对地二极体阻值6欧姆正常有低到3欧姆的

网友:
那是如何掉电,以前遇到过CPU坏掉电的,不过是IBM。是因为CPU温度过高。
还有次,CPU座虚汗,也是过LOGO掉电,也是温度过高。
你要找准原因,到底是因为BIOS问题,还是CPU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