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E660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0-06-05):
我试过在别的机子上面用一块硬盘装好了系统,想说再放回NEC那个机子里面,应该就可以了,结果左上角闪光标,就是进不去系统。

网友:
  有听说过装系统可以在其他的机器上装的吗 你以为是98系统啊

网友:
2楼的,感觉好象不是搞电脑的,什么也不懂。。。。他的意思先挂到别的机器装一个ghost,在认硬件的时候在挂到自己的机器,这也是平常最常用方法

网友(点评):
楼主真牛,跟2楼叫板,哈哈! 在笔记本中 很多型号的本本都不支持在外面GHOST 系统会本机装的,大多要求在本机分区, 估计发帖的人也是新手

网友:
没有特殊工具 怎么可能在别的机器上装完系统再拿回来用了  如果硬件问题的话 可能是南桥

网友:
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数据线是怎么连接的啊? 有条件的话看看数据线呗.

网友:
nec的机器好像在BIOS里有一项设置负责硬盘引导的

网友:
进IBOS看一下能认到硬盘吗

网友:
先进BIOS  看硬盘有没有认到   再就是BIOS设置问题了   应该是接触类的小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激活分区啊。看一下80属性

网友:
1,仔细检查bios设置,包括硬盘检测设置。这个可能性最大,我碰到了好几次了
2,检查硬盘分区
3,检查硬盘接口,接口线以及相关部位有没有氧化
4,没办法,南桥问题,以前在清华紫光里面见到过类似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的。然后我以为是光驱问题,外置光驱和换一个光驱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首先看看BIOS能否认到HDD嘛。认到后既然认定HDD是好的。起码应该有提示出来。只是有个光标在左上角闪烁的话。估计就是主板不读HDD了。看看南桥啊,HDD供电,HDD数据线什么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
  一般来说 xp以后的系统 都不支持硬件的改变 当然 也有高手做的所谓的万能的碟子 但是一般来说 都不是万能的 只是多了一些驱动 应用是有限的

网友:
那肯定不可以啦,除非是在别人电脑GHOST完,重新启动时就关掉不让它装驱动,再拿到你的电脑来自动装驱动那就可以用

网友:
我遇到过硬盘链接排线 松了

网友:
楼主你那是系统没有找到引导才会那样的,,,我们都遇到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那应该怎么办呢?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我查看了,试过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也确定了是把cd/dvd放到了最前面的
硬盘是一块格式化过后的,所以不存在分区问题
接口应该没问题 不然bios里面应该也读不出来硬盘了
南桥坏这个是最坏的可能了,只期望不是了……如果坏了,那这台电脑只有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读出硬盘和能否进系统是两码事请,而且接口或者转接线有氧化的情况下,不一定检测不到硬盘,只是会影响他的数据读写。想要检测到硬盘,只需要供电正常,信号正常就可以了,但是数据线不正常的话,就会导致不能进系统,
有些机器他的IDE属性设置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能进系统,都要考虑下。
还有一个问题,也许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该说一说,就是硬盘跳线,不过你那机器上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修好了给大家一个答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值,在把电源管理那一项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換個南橋試試吧

网友:
把那个硬盘挂到一台好的笔记本上,替换好的笔记本的硬盘,,,,在用系统盘DM一下,做GOST上去,不要解压,GOST完就把硬盘拿掉在放回原来的本本上,应该就好了。。楼主试试

网友:
接在台式机上 勾 一个GHOST景象,不要再台式机上 恢复啊~!当然有的机器不支持这种做法,最好还是把光驱换了,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