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外接花屏,本机无显

楼主(2010-06-05):
修到一台IBM T42,经常蓝屏,偶尔点不亮,确定是7500显卡的问题,取下重做BGA,开机外接花屏,本机无显,检查显卡周围也没有掉件,以为显卡坏了,换了一片新显卡,故障还是一样!为什么本机点不亮呢?原来每次做完BGA我都是先接上外显看能不能点亮,然后再接本机的屏测试。我吧外显的线拔了,本机屏竟然点亮了而且显示正常!测试一天也没发现问题。原来是外接的显示器不兼容引起的花屏,而IBM很多型号的机子接上外显开机本机的屏是点不亮的!

网友:
楼上的故障我也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考虑到显示的优先级别问题,你加上键盘之后按FN+F7就可以转换回来了

网友:
这个细节倒是要注意,下次以免走这种弯路。

网友:
先按FN+F7看看 嘛  不过你的经验还是有价值 谢谢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次。但我当时用主屏试了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