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M#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0-06-05):
SONY MBX-149板子,945GM,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开机电流在0.76A,用CPU带灯假负载测发现A20M#这个信号灯不亮,不知此信号干什么用,会不会造成不显示?

网友:
这个是不是正常就应该不亮的吗?

网友:
楼上在说什么?

网友:
根据80X86类CPU原理A20地址线开启,CPU处于保护模式可以访问1M以上内存。
实模式下就算打开了A20,也无法访问高于1M的内存空间,因为在实模式下,CPU是用CS, DS, ES,SS和16位偏移地址访问内存的, 这最多只能寻址到FFFF:FFFF只有在保护模式下,CPU才会使用段选择寄存器:32位偏移的方式寻址到1M以外的内存.

没有读过286,386CPU原理的朋友可能难于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连什么是实模式什么是保护模式都没有概念就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A20m#应该是A20地址线开关的一个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张先生你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都看不懂啊,哎……惭愧

网友:
请教张技术,如果CPU到南桥的此信号线断了,会有什么后果?会导致不显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信号断线,会引起不显示的.以前在工厂有遇到一机器,ICH7 AH28 点信号H_A20M#脱焊,导致机器不亮,压着这个点就会亮机器.

网友:
有兴趣就去看一下某软件论坛下面这篇讨论,如果看不懂的话就算了。
http://bbs.znpc.net/viewthread.php?tid=629&extra=&page=1

网友:
用假负载的话 在不开机状态 发现灯不亮 是肯定不对的 ,在开机状态 南桥是有几个信号灯不亮 是正常的  ,   A20M#  这个信号  张老解释的很详细,  据我的理解,就是南桥对CPU频率锁定的一个信号,再深了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回楼上,是在断电之后测的。经过几位重量级人物的评点,看来下一步就是拆南桥,然后再测是否有断线,不拆南桥好像不好测量。

网友:
A20M#:地址位20屏蔽,很多都是到南桥的线路出问题了,先量一下角座到南桥的过孔线路通不通,不行就换南桥了

网友:
刚才压着南桥的AH28(A20M#)这个点,带灯假负载的灯全亮了,是南桥虚焊。问题是压着此点还是不亮,NND,还有问题啊。

网友:
上假负载时开机电流为0.35A,对于945GM的板子,电流是不是太低了?谁说说吧。

网友:
CPU频率绑定信号,开路了才一定有问题,为高为低都不能说明有问题

网友:
A20m#是用来确定是否使用扩展地址,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内存中的寻址范围的,与频率没有关系。

换个通俗的解释就是确定指挥权限的问题,军长可以指挥全军,团长只能指挥自己的团,军内的其他团的士兵就不能去指挥。

网友:
多谢以上各位的解释,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弄不懂。

网友:
刚才又发现北桥945GM上面缺少一个1.8V的小滤波电容,这个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测量的过程中触碰了一下CPU电源芯片引脚,现在又没有CPU供电了。而且能开机,不能关机。不能关机跟CPU供电有关系吗?应该先修CPU供电还是修不能关机?高手继续指导。

网友:
没CPU供电能开机,楼主在说什么
如果没有VCCP,肯定是先修供电

网友:
  这个信号是 开始的计算机只能访问10个地址(假设)后来发展了 能访问100个了 就需要用个信号来跳转 熟悉硬盘chs模式和lba模式的朋友可以借鉴

网友:
还是应该先把机器搞亮再研究关机的问题吧。

网友:
今天MAX8771到货,连上4个,CPU电压没有出来。TMD,QFN封装太难焊了。调试中又击穿了一个上管和两个大滤波电容。明天继续采购。奇怪的是U的供电虽然没有出来,开关机却正常了,我的印象中开关机跟CPU供电模块无关呀。唉,还有很多未知领域。

网友:
A20M不亮应是开路了,故障会引起不开机,即跑FF 00。
希望你能搞清楚“上电”“开机”亮机“这几个名词的定义,要不别人可能不太好回答你的问题。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重做南桥的BGA制程或更换南桥就可以了,原因是很明显的虚焊。至于说是有某些电压出不来可能还是南桥电路的问题,估计应是SLP—S3#信号没出来。如熟悉上电时序,修起来会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