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GB能否用82801GBM代换

楼主(2010-06-05):
接修一主机,故障为南桥烧坏而导致不能触发。其南桥为82801GB,由于手中没有,就找了块82801GBM换之,换好后能触发,却量得各路电压正常,但就是不跑码,手触CPU微热,量得CPU供电正常。感觉CPU没工作。不知是否代换有误,特请教

网友:
涮一下BIOS

网友:
能不能代换
因为自己没有换过,所以不能答复你
不过因为换了桥,假如桥没有换号,造成南桥通往CPU的控制信号开路
也不会跑代码的
最好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

网友:
南桥版本不对,导致上电触发不显示

网友:
没有换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只好找了块GB换上,一换见效,看来,801GBM代不了GB。但我以前用801DBM代过DB,很好使。谢谢大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