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谈谈对AMD intel 专用内存的理解。

楼主(2010-06-05):
以前听别人说有AMD专用条和intel专用条,不知道两者是怎么定义的,从哪些方面可以分辨这两种内存条。
Intel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叫法。什么意思?知道了有啥用?对维修似乎没啥帮助。

网友:
没有听说过AMD 和INTER还有什么专用条

网友:
在论坛里有介绍的,好像是贝贝说过。

网友:
AMD专用条是用打磨的颗粒做的。颗粒都是4BIT的。

网友:
这种确实很少听说过、

网友:
以前看到DDR1,广东有些翻新的或者打磨的用在AMD上好用,在INTEL上就不好用,一般是4位的。正反两个颗粒的位数相当一颗正常8位的芯片的位数。这种条子的价钱要便宜好多

网友:
我修过很多DDR的一代条子在INTEL上面很正常到了AMD上就出问题现在正在面壁思过呢可能真的板子不同的原因

网友:
amd 板子检测内存比较松,拼搭的颗粒兼容比较好 一般是4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