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本,清洗主板后,电池供电掉电

楼主(2010-06-05):
今天接到一台 海星的上网本, 客户描述,进水并开过机, 送修时已无法开机,拆除主板清洗烘干, 装起来测试,直接用恒流电源一切正常,电池充电也正常,单独用电池供电,不到5分钟就掉电....  怀疑电池问题  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电池充电显示正常的话 充满试试 要是会报电量不足 应该是电池的可能性大一些 ,要是直接掉电,那应该是主板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感谢楼上 无报电量不足,而是直接掉电, 思路不清晰...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查下batlow这一路吧

网友:
是电池供电VBAT到桥吧这一路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