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故障求老大们帮忙

楼主(2010-06-05):
一块ecs p4vxasd2的主板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过不了内存
拆机量了下是有一供电管坏了
心想好简单的问题换了个好管果然过了c1 c3 26、、、
关电插显卡接显示器等了半天还没显一看诊断卡郁闷停在26死也过不去拔了显卡跑的顺得很一插显卡就过不去了(显卡换了好几块都一样)IO为it8705f fxs 芯片组是VIA vt8233
求各位老大帮帮忙

由供电和时钟

没好还给客户了谢谢大家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啊,到NB的AD线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时钟,不行就跑总线~

网友:
压北桥试一下26据经验是显卡查一下显卡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测一下假负载上的数据地址线高出来的哪部分靠南桥这边应无穷大靠北桥应为阻值相同!还有就是32对耦合电容对地打阻值!阻值应相同

网友:
显卡插槽是不是没有供电或时钟

网友:
压了桥还是没好啊

网友:
BIOS不是没有可能。先查供电吧,供电正常的话,看看北桥到显卡插槽是否有空焊的地方。
最后不行刷个BIOS  有的主板就是BIOS坏了!

网友:
刷槽试一试。清理一下,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