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0-06-05):
我想问哈。。。怎样判断各南北桥的好坏???

网友:
打AD线,摸温度

网友:
USB  短路     南桥肯定  坏

网友:
南桥北桥的故障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故障现象可以分析出是南桥问题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上的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南桥待机有温度· 大多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