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PWRBTN# 无电压

楼主(2010-06-05):
大家来看一下PWRBTN#产生的条件:一台DELL D600不触发,IO 和BIOS损坏,换IO和BIOS后不触发,IO供电+3VALW和+RTC_PWR3_3V,VCC1_PWROK 电压3.3V正常,按开关时IO能收到低电位触发信号,IO晶振有0.3和0.6V电压,应该也起振了【还未用示波器测】,但是就是PWRBTN#无电压 开不了机,PWRBTN#无短路。今天修过一台ASUS A8E ,它IO的PWRBTN#在触发前有3.3V电压,见过很的多PWRBTN#都是在触发前就有3.3V电压才能开机。大家来说说PWRBTN#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更正一下 ASUS A8E 的PWRBTN# 是有一个到3.3V的上拉电阻的,正常待机应该是3.3V。

网友:
对照附件中的D600上电时序检查吧,应该是会有收获

dell d600上电时序图.pdf

网友:
你换BIOS有D600的资料吗  有的话 看I/O的条件正常吗 ,换的I/O有问题吗

网友:
不行就换南桥啊

网友:
换IO把,因该还是IO的问题,看看是否没焊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刷过D600和600M的BIOS资料,IO换了两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倒没试过,之前换第一个IO待命电流0.10A,换第二个也是0.10A,之后拆了BIOS后待命变成0.01A 了但不触发。难道IO又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还没有空换南桥,等有空也换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不接受PTN 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机器换南桥还是一样不触发,现在按开关电流从0.01跳到0.02,看来要仔细查IO和南桥的各路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