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通病。 没有修起过 。 。 急 急 急

楼主(2010-06-05):
一张精英主板。775的 上2代内存、网吧一般都用那张主板。
故障现象内存电压电压不定。有时1.8V 用起正常。用10分钟左右。死机了。 在开机测内存电压。为2.5V. 其他电压都正常。
请那位大侠修过的 。指点一下。
通病

网友:
绝对没有。我今天又碰到一块。。

网友:
我修好过几块。 都是北桥旁边电容包了。 把内存电压拉低了。 换了就好。 今天这张没有爆。我也换了。 还是一样。 绝对有人碰到过的

网友:
你不是说! 1.8V 用的好好的 就变成2.5V 了 ? 怎么又拉低了? 板子不是能点亮么? ! 楼主真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也许把! 我理解能力太差!

网友:
换个内存供电场管,不行再查控制芯片。

网友:
电压2.5V了 就不亮了。但是还是有复位信号。
我也换了的。 感觉上是那个小元件坏了。 但是测不到。 我这里有图片。 没看到信号。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0&s=0&se=1

网友:
换过的 。没用。 感觉上是个小元件坏了。 当边成2.5V 就不亮了。
大家都知道 775的精英主板有些是不的跑码的 一样是好的。

网友:
我说那张主板 就不跑码。 争端卡查上就是D1. 复位灯。、闪烁几下。 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