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U无核心电压,上负载有电压

楼主(2010-06-05):
今天客户拿来一箱主板,检测后发现几块板(型号没去注意)都是478架构的
故障:上负载上电核心电压时钟复位都出来,但是上U一摸拔凉拔凉的(U是好的),经测量核心电压没有,有12V供电进来,数据都量过正常

今天加焊了下CPU供电IC后上U有电压了,不会出现掉电了

网友:
可能是CPU的针脚和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
最常见的两个原因是CPU座子扩孔、VCCVID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楼主:你可以试一试  改一下 vid  。(cpu供电芯片上的 )。

网友:
我改过一次。

网友:
问下逸风老师“CPU座子扩孔”是什么意思?

网友:
测一下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如果CPU座是BGA的  就压座 44

网友:
加焊u座 把那u座翘起来 看里面扩孔不 再就换主电源ic 一般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IO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测一下虚不虚为,另外VID识别是不是正常

网友:
和IO芯片没有关系的,这种情况VCCVID没有产生,查PWM线路

网友:
我上次一个AM2的板子,上假负载有核心复位,上真U没核心,

一高手说NB的问题,直接加焊NB搞定。

网友:
我上次一个AM2的板子,上假负载有核心复位,上真U没核心,

一高手说NB的问题,直接加焊NB搞定。
引用 网友A:

明天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虚焊。我换478的cpu座子如果换不好的话就是这种故障

网友:
别去试!
NV的桥容易出这故障

478的可能性非常小

别贸然去加焊北桥,以免越修越坏

不是让你查一下VCCVID吗?

网友:
碰到过这种故障,我修的那块是小电源芯片问题,478的主板加焊北桥报废率相当高,非常支持楼上的建议。

网友:
对17楼逸风赞一个, 经验好,心肠好。

网友:
楼主注意看下板子哟,人家是AM2架构,你要加桥,小心为妙!

网友:
CPU没有核心。我也遇到过。加焊北桥结果好了。单桥的主板。

网友:
上假负载由供电,上CPU无供电,问题应该出在二者的差别上,这样一是二者接触紧密不一样,考虑换座。再是二者VID识别不一样,量VCCVID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