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TI9600pro显卡装不上驱动,求助

楼主(2010-06-05):
如题,确定是显卡问题了,应怎样修,请教修过此类故障的高手

网友:
查一下GPU的ID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强制装下驱动

网友:
就是装不上,不管是强的还是硬的,一重启就不行了,还有,听说可以刷显卡BIOS,是怎么刷的,哪位大哥教教我

网友:
进DOS下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你有此显卡的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