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SO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0-06-05):
影驰9600GSO显卡点不亮。。AZ7805D-E1这个管开机就发烫,可以用什么管代替啊??用主板上电源的MOS管可以代替不???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看负载有问题吗

网友:
7805好像是5V稳压管。发热大说明输出负载部份可能有短路。不一定是这个管子坏的!

网友:
管子发烫一般是电路有问题导致或MOS管本体不良,一般MOS管替换N沟换N沟,P换P,还要看耐压还有最大电流。

网友:
一脚输入12V三脚输出5V(不能低于4.8v) 二脚接地
他是给显卡提供5V供电的三端线性稳压器

网友:
代换的有78M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