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型的开机触发

楼主(2010-06-05):
请教一下,各位在修理IBM机器时,是接键盘来开机的吗,有没有办法不需要接键盘可以触发呢

网友:
不一定,像IMB T42可以在键盘接口那里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自己用键盘的接口在开头脚那里做了一个开关,那样方便,可惜现在上不了图片。

网友:
  都是在键盘接口这里触发的 也可以在h8这里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