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维修过程

楼主(2010-06-06):
昨天接了个索尼本子   用电流台 待机电流 0.02  正常   一接电源自动触发  接到0.71掉电 掉电  到待机 0.02  再触 发没有反应     关了电源从开 又可以触发到 0.71  再掉     以为是有什么最要供电没有出来   拆机 在掉电前量各电感  都有  cpu  供电也有0.9V  有点晕了  时钟  也有  因为没有PCI-E  的跑码卡 所以也不知道板子到底有没有工作  加焊了EC  无果  修得有点烦了 放在一边 过 了一会再去修 上电 竟然可以看到  索尼 呢 然后又掉电了    掉电后 还是一样不触发 量开关 电压一直是  低电频   量一下开关 没有按  怎么也是通的  难到是开关坏了  一直按把开机电压拉到低电频 取下开关 一量 开关真坏了  一直是通的  再用聂子 短接一下开关可以开机了  也不掉电  原来就是开关坏了 一直 把开机信号拉低 造成掉电   一个小开关修了半天 晕死人哟

网友:
维修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啊  要不然修笔记本价低了我不搞

网友:
借鉴了! 笔记本开关短路,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嘿嘿 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真是无事不有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看是问题不好修,结果是个小东西坏了

网友:
没有经过别人修过的,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遇过两例了

网友:
修好还是好事

网友:
没有修过开关坏的,,,学习一下

网友:
共享了,每个元件都不能放过

网友:
小问题,差一点扩大化

网友:
只修过开关坏了不开机的,还真没遇到过开关短路的。记得一次,一台笔记本不开机,按修板报了300块,结果就是开关问题,要使劲按才开,换一个开关收了300!这恐怕是最好挣的银子了!

网友:
宏基有一款 开关有问题 不能开机的 我遇到好几台

网友:
好多SONY的板没上CPU是掉电也是正常的比如是MBX-165的板就是这样的,只要有电压出来就可以了,上CPU就不会掉电

网友:
楼主注明一下机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