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各位对显卡维修的顺序?????

楼主(2010-06-06):
遇到显卡的电压,时钟,BIOS,金手指阻值等外围元件都正常的情况下,重新做过桥。上机检测报未检测到显卡,喇叭提示一长两短。各位是如何修的啊?有没有人做个显卡的维修检测顺序的教程啊。。。。。。。。。要是等我学会了,我来第一个做教程!!!!!!!!!

网友:
未检测到显卡?先用PCI卡看能不能读出GPU和BIOS以及它们是否正常。然后才好做判断。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还能报警?总线正常?
你都测哪里的电压了?

网友:
先测了GPU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未发现问题。晶振也用示波器测过也正常。还有一个3.3的供电到核心的也是正常的。BIOS用编程器读取,从好的同型号显卡重新刷过也没用。。。现在郁闷在不知道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怎么才能和NB建立联系。而且现在好多卡来的时候都是黑屏,加焊后拿来就是报显卡错误。

网友:
来的时候黑屏,加焊后报显卡错误?如何报错?你指的报错是不显示?

网友:
N卡7以上的需要一个PLLVDD的供电,有些则是3.3v有些则是2.5v,如果没有此电压,GPU也不会实别到BIOSROM的

网友:
报错是指主板报警一长两短,未检测到显卡。检测卡可以走完码。另外PLLVDD供电时谁提供的,又提供给谁用的呢?请赐教。别让这个帖子沉了。GPU核心供电是1.6V,显存是2.5V。和好卡对比未发现任何区别。显卡的BIOS错误会出这种现象吗?

网友:
我觉的还是要按显卡的实际型号,如N,A系列,各厂的型号不同,而它们的电路,供电也不尽相同,见于LZ情况,GPU坏的可能大。从实维修中看:供电都正常,黑屏主芯片是要好好考虑。

网友:
一长两短不就是显卡嘛,还要这么麻烦测试?

网友:
先测下供电是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