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求助

楼主(2010-06-06):
斯巴达克的一块主板,内存没有电压,测量发现,9214第一脚,11.48V 第五脚11.86V。
第二脚没有输出,第四脚没有输出,第七脚有1.65V第八脚位0V第六脚为0V。是不是RT9214坏掉?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是RT9214坏了。找个代换试试吧

网友:
基地上可以定是RT9214坏了,你找个代换试试吧。

网友:
你量一下内存供电下管是否正常,可以换一个试一下。接地电容是否有漏电或短路。
一般情况下,七脚接一电阻,连到下管的D极。电容为6.3V1000UF

网友:
该芯7脚为高电平时,这个芯片应该就可以正常工作,当然满足供电的条件下,

网友:
直接换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关键引脚电压基本正常
有可能的故障点
1:9214本体损坏
2:MOS管坏
3:BOOT端电阻、电容坏
4:滤波电容坏

网友:
Q1的D级有没有电压输入呀,好像都没有查过哟,同意8楼观点

网友:
直接换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9214,不行查BOOT。

网友:
已经损坏,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