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板上的bkl针脚

楼主(2010-06-06):
我没用过通用板,因有台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没找到原板,所以想用驱动板,但在驱动板上没找到ON/OFF针脚,单在ADJ脚处有一个BKL脚,不知是不是ON/OFF,我的通用板是‘鼎科GM2621’, 如不是请知道的朋友回答,应把ON/OFF接到哪个针脚,先谢了

网友:
是的背光开启,可以猜到 bright light keep,大概是这个意思,接好bkl,驱动板发出的信号电压伤不了高压板

网友:
ON/OFF与BKL相接

网友:
ON/OFF与BKL连接